任何PLC与任何触摸屏能任意配用吗?

楼主(2009-08-30):
任何PLC与任何触摸屏能任意配用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一定的吧, 也要看你的屏支持PLC的型号吗, 里面有没有他的型号吧,

网友B:
不是的。就说三菱的吧。三菱的PLC可以配很多的触摸屏。但是三菱的触摸屏陪的PLC就不是很多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C:
三菱的PLC可以配很多触摸屏,
三菱的触摸屏也可以配很多PLC的。

网友D: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的.
我见到一两中HIM的说明书,上面能配很多牌子的PLC.
如果哪个厂家的HIM能配的PLC很少,那么这个厂家的竞争力就大大减少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这个是跟据通讯协议来规定的,比如RS232/RS485/RS422/USB 一般就这四种通讯协议。。。大部分PLC是支持RS232协议的。。。屏幕可不可以连接PLC。。协议一定会支持的。关键在于屏幕有没有加载此型号PLC的驱动。。。。很多触摸屏可以找开发厂商要这个驱动,自己加载进去即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选几个品牌研究,别面面具到。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6楼的老兄,请问如何给触摸屏增加PLC驱动啊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