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不知道这个贴可不可以发?
不过也是工控方面的,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我平时很少接触大功率的设备,所以对大功率选择线径、选择交流接触器,空气开关熔断器等,还请有经验的师傅予以解答,谢谢!

网友A:
看负载的电流多大?肯定要留有余量的。没搞过设计的是不会。

网友B:
       首先计算出负载的电流是多大,计算的负载电流要小于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然后根据导线的使用环境温度和温升、导线材料(铜、铝)、所穿线管的材质(钢、塑料)、穿管的导线根数等四方面进行选择,一般通过《电工手册》能查到。

网友C:
发这处帖,浪费人家的心情, 什么也没有表达出来,删除了吧

网友D:
多去跟师傅学习,如果你在办公室,就多去一线学习一下,不要放不下面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负载的电流多大?肯定要留有余量的。没搞过设计的是不会。

选电线大小还要搞过设计的?我看你就是自大狂。。。。
普通的农村电工多会,只不过是楼主没经验而以

楼主:
发帖只不过是不懂,不懂就问,这很正常,不要瞧不起别人,你不回贴也没关系你会也没有了什么不起的,电工行业本来就是这样,没有谁敢说什么都会!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吧!谦虚一点

网友F:
线的平方乘以20就是额定载流量,一本老书上的,实际中选6~8就行了,低压工频电流在导线中流动的情况和直流是一样的,没有趋夫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选电线大小还要搞过设计的?我看你就是自大狂。。。。
普通的农村电工多会,只不过是楼主没经验而以
你会鸡巴毛。看你就是水货。拿一条线来就接。要不是浪费,就是电线承受不起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选电线大小还要搞过设计的?我看你就是自大狂。。。。
普通的农村电工多会,只不过是楼主没经验而以

那我想问下你这个设计的,3相20KW的加热板要多大平方的电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想问下你这个设计的,3相20KW的加热板要多大平方的电线?

如果是三角型接法,16mm^2就可
如果是Y型接法,最好25mm^2

网友G:
我们一般按10A每平方计算呀。

网友H:
线径不一样估算的倍率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I:
线径的选择需考虑多方面因素,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电工手册及一些电器说明书上比较详细,多看看。

网友J:
电工基础上有个口诀:记的不全了
铝线的载流量的计算: 十下五(10平方以下的线乘以5),百上二,16  25 四,35  50 三,70  95 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负载电流的计算:电机加倍,单相4.5,相间两倍半。

网友K:
一般1平方吃3-4个电流,线短可以适当放小点没事。以下仅供参考
0.75KW      1.5
1.5KW         2.5
2.2KW         2.5
3.7KW         2.5
4.0KW         2.5
5.5KW         4.0
7.5KW         4.0
11KW          6.0
15KW          10
18.5KW       16
22KW           16
30KW            25
37KW           25
45KW            35
55KW             35
75KW             50
90KW             70
110KW           70
132KW           95
160KW          120
200KW          150
220KW          185
250KW           240
280KW           240
315KW           300
355KW           300
400KW           400
如有不对还请指教,仅供参考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三角型接法,16mm^2就可
如果是Y型接法,最好25mm^2

能否公布下你的计算步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