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我的老笔记本有COM口,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缆线可以连接S5的PLC实现监控和上传下载

网友A:
S5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啊 买一个就是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rs232 to tty :
    6ES5 734-1BD20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RS232   PC-TTY  S5  的,在西门子代理处买的

楼主:
    那需不需要买带适配器的呢?谢谢

楼主:
    哦我忘说了,西门子840C的系统PLC接口都是大的好象是25针的吧.你们说的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