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问在step7怎么设置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精度和测量类型?

楼主(2009-08-31):
请问在step7里怎么设置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精度和测量类型(电压,电流,电阻)? 谢谢了。。。

网友A:
测量类型通过硬件组态中模块属性中设定,同时需要根据硬件组态去设定模块硬件跳线。
模块精度由所选择的模块型号决定,非用户可自行修改。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