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软件中的命令语法

楼主(2009-08-31):
请教高手,组态王软件中的命令语法中的字符串函数和控件函数,还有应用程序命令语言,
这些函数是c语言里的还是VB里的,或者是其他什么语言里的,如何运用?
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组态王的命令语言,先谢过。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C语言结构, 很单纯的条件关系语句, 只有if....else... 和while两种, 当你能够理清逻辑关系及嵌套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下载积分:+4(竹风凉)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请问1楼:
组态王里的各种函数控件是如何区分,如何知道各个控件的各种用途?是否和选择控件所关联的变量有关系?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各种命令语言函数具体用法可以查手册, 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手册认认真真看完, 各种函数的用法都记下来, 一种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具体需要什么功能再查手册找到相应的某个命令语言函数, 我一般都习惯选择后者. 关于控件, 看控件名称就可以猜到大概的用途了, 还是要多看手册的
下载积分:+4(竹风凉)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请教3楼,手册哪里可以买到,或者哪里有电子版的可以下载?谢谢指教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最近忙的, 好些天没来了. 手册有二十多兆, 加我QQ可以传一份给你: 94225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