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各位大侠,新手在学习模拟量输入的编程,一直有一事困扰。以三菱PLC为例,先进行一系列的读写(按照视频或类似教材中的标准的写法,这个我懂),最后将读取结果存放在D100中。新手的问题来了,假设一压力变送器输入的0-10V的电压信号,量程为0-1.6Mpa,那么这个D100如何运用呢,现在要求实际压力<=0.5Mpa时,输出一个报警信号,我想肯定不是直接将D100和0.5这个数值进行比较吧,但是我又确实不知具体如何操作编写,才能达到要求。
我提的问题肯定让高手见笑了,恳求有大侠能针对我以上问题给出具体指点,让我顿悟一下!万分感谢!
还有一问题,如果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量,量程都一样,最后碰到以上问题时,对各自数据的处理是否一样?
  • 下载积分:+1(limiju)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A:
    对于FX2N来说,D100读上来的是0-4000的数,对应于你的0-1.6Mp。假如0.5MP对应1250,那么D100读上来的数与1250比较就行了。这里模拟量都转成数字量来计算的,跟物理量是什么没关系。
  • 下载积分:+1(limij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大侠!可是我疑惑的是,我在下载的一些的程序里,看到,人们将这个D100又是乘啊,除啊,然后又减啊等等,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假如是D200),再将D200和其他一个什么数值进行比较或在触摸屏上显示,这又怎么理解呢?谢谢!盼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大侠!可是我疑惑的是,我在下载的一些的程序里,看到,人们将这个D100又是乘啊,除啊,然后又减啊等等,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假如是D200),再将D200和其他一个什么数值进行比较,这又怎么理解呢?谢谢!盼答复!

    人家那是数据处理的需要!不同的模拟量输入之间比较是那样的!你给的例题是不需要的!比如一个模拟量0-10MA表示0-1.6mp,另一个模拟量0-10MA表示0-0.8mp,如果他们之间进行比较那麽第一个数值就要除2,在和第二个比较,明白?
  • 下载积分:+1(limij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那是数据处理的需要!不同的模拟量输入之间比较是那样的!你给的例题是不需要的!比如一个模拟量0-10MA表示0-1.6mp,另一个模拟量0-10MA表示0-0.8mp,如果他们之间进行比较那麽第一个数值就要除2,在和第二个比较,明白?

    不是的,楼上的大侠,我看到是仅仅一个通道出来的数据啊!不是和另一个模拟量的进行比较,我不是说了吗,进过一系列加减乘除之后再进行显示或和某值比较控制一个输出,绝没有看到另外通道的(程序里没有看到,这一点请相信我!)

网友C:
    比如你的读到的AD值是2000
    那么
    2000×160÷4000=80
    屏上面做两位小数的显示,就是0.8MPa
    假设这个80就是D200,你设定的下限报警是D300
    则LD>= D200 D300
    OUT M100
    M100就是故障输出信号
  • 下载积分:+1(limij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假如模拟量的范围不是从0开始的,就需要加减乘除运算了
  • 下载积分:+1(limiju)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E:
    我马上就要用到    此页收藏

网友F:
    我 觉得应该 学学数据结构

网友G:
    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H:
    学到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