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OS安装

楼主(2009-08-31):
运行三菱运动控制器的OS安装是出现错误,提示是SnetStart6.dll找不到,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积分

网友B:
你的系统式gost系统吧,请安装清装系统,GOST系统使用motion软件的时候都找不到*.dll文件。
下载积分:+1(outiansheng)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现在我用原版的visita系统安装OS,可是OS在哪里?是要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