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线求解?

楼主(2009-08-31):
初学PLC,一些地方不明白,定时器的问题。
如:
1 LD X000 T1 K25
2 LD T1 RST M1
3 LD M1 OUT Y000
定时器是不是延时的功能,触发定时器T1,等到2.5秒后才执行后面的指令,还是不需要延时,触发后直接执行后面指令,等到下一次循环内判断时间是否大于等于,确定T1状态

网友A:
是的,X0要一直保持ON状态2.5s后,T1常开点闭合,进行后续操作!
下载积分:+1(hbjy)

网友B:
这跟普通编程不太一样,只要PLC运行了,每行程序都会运行从上到下循环执行,每行语句左边的条件成立,则右边输出.具体的执行过程,你可以看下手册.
"还是不需要延时,触发后直接执行后面指令,等到下一次循环内判断时间是否大于等于,确定T1状态"理解是正解的
下载积分:+2(hbj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