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见笑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各位高手你们好
1:在编程软件里变换后的梯形图怎样修改?
2:GXSIMUIATOR6-C仿真软件支持应用指令的测试吗?为什么在使用时会出现未支持应用指令的提示,难道使用不对应该怎样解决?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1.在编程软件里变换后的梯形图怎样修改?你想怎么改就这么改!只要达到需要的控制要求!
2.支持大部分的功能指令,出现那样的情况,就正好说明该指令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建议楼主多看看对应的手册就行了,对应的手册在本论坛都有的。

网友C:
楼主,你的编程模式肯定没选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