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欧姆龙CP1H模拟量当如何进行编程?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测量仪器需要读出这个测量值。然后设定一个上下限比较。在设定范围之内驱动一个输出点。超出就驱动另一个输出点。
相信自我!

网友A:
我刚好在做CP1H的工程,如果是连接在本体上就读出200,201,202,203,的数据就可以了,如果是扩展的话就是2,3,4,5.........................的数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是这样呀。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B(2009-10-16):
    前辈 可以讲详细点吗 晚辈学习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