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PLC 和变频器通讯    主要是处理什么问题 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两者通讯这种功能 能做完成什么事情 实现什么控制功能???怎样的情况下需要两者 通讯  。。。这种控制 成本高吗????????????????? 有什么  可以取代的呢???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特别是高手  谈谈体会。。。。。。。。。。

网友A:
引用楼主biliouyinhe于2009-08-31 21:47发表的 PLC 和变频器通讯 :
PLC 和变频器通讯    主要是处理什么问题 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两者通讯这种功能 能做完成什么事情 实现什么控制功能???怎样的情况下需要两者 通讯  。。。这种控制 成本高吗????????????????? 有什么  可以取代的呢???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特别是高手  谈谈体会。。。。。。。。。。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特别是高手  谈谈体会。。。。。。。。。。

网友B:
根据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要求,如想得到变频器输出频率,功率及转速等!

网友C:
就是用通讯来控制变频器,方便,简洁。

网友D:
自己也正好想了解

楼主:
能说得详细点嘛  能高点实际东东解析  下最好咯。。。。。。。。。。。。。。。。。。。。高手们

网友E:
成本是高了点,PLC要增加485模块.
宜宾工控

网友F:
我也想了解,也想学一学。

网友G:
好想学习一下

网友H:
1,   要通过PLC特殊数据寄存器, 设置通讯参数,
2,   设置变频器参数与PLC设定相对应
3,    可实现远程通讯,  变频器运行的大部分参数监控,  比I/O设置功能要强大得多

网友H:
通过PLC通讯指令,  实现通讯,   三菱FX2N的是,  RS,   用到M8122, 发送,      M8123接收数据,

网友I:
请高手发言,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J:
看一看PLC与变频器的连接视频讲座.上面都有的.资料互助上有下的

网友K: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之间可以直接通讯 PLC内置RS485不加成本 modrd / modwr指令比RS指令方便 可以完成变频器的所有操作(参数设定、频率给定、运行控制、状态监控、等等)

楼主:
如果有人 拿案例 解析下 该多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