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扭力控制

楼主(2009-08-31):
想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输出不同的扭矩,有[无办法没?各位大侠出招把

楼主:


楼主:
真的假的啊

网友A:
要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外部控制扭距功能,才可以实现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扭距。
台湾永宏plc

网友B:
用我们的plc试试吧 单机带4轴呢,价格也不错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C:
真是啥子要求都有,用步进、伺服电机一般情况下要的是精度,而你要扭距???不懂呀!!是不是要降低步进电机电压哦??

网友D(2009-10-05):
没听说过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扭矩的,步进电机一般控制位置和速度,如果要控制力矩,建议采用伺服或张力控制器或力矩电机控制器

网友E:
正常的步进是没有端子输入力距控制的!正常是控制的速度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