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仿真 GX Simulator 6c 的序列号

楼主(2009-08-31):
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6c 的序列号,
下载了文件由于序列号不正确,
不能使用,超级郁闷,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三菱仿真 GX Simulator 6c 的序列号 904-099559933
你试下了,我使用正常安装正常

楼主: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不能分配共享内存]
这个是什么意思???
安装是正常了,就是不能用!楼上留个QQ啊!

网友B:
804-999559933
这个就是的,我正在用,

楼主:
安装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人的帮助。
安装现在已经能解决了。仿软装好以后;打开三菱编软打开一个以前的程序,再点击仿真的那个符号。
编程软件就会自动关闭,
这个情况,楼上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看看你安装的版本是否符合,建议你安装英文版

网友D:
980-1868410

网友E:
570-986818410

网友F:
804-999559933 我正在用

网友G:
据我所知好像三菱的软件序列号都一样。你可以试一下。
上一次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H:
Nothing is impossible.
今天的努力,只为更好的明天!

网友I(2009-12-02):
系统很GPP有冲突,我之前出现过你这样的现象。
再换个系统就好,电脑的操作系统。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