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这两个三菱变频器型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01):
请问同样是7.5KW变频器,如果按这两种型号订货回来的会有什么不同吗?型号是:FR-F740-00170-EC / FR-F740-7.5K-CHT,请知道的朋友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额....没人知道吗?看来得打三菱的电话问一问.

网友A:
一个欧版的一个中国版的,出厂的默认参数设定有所不同,比较一下接线图可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