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工控兄弟们进来讨论讨论吧:

1.高压低压之分!(供电部分和电力系统中的标准都可以说说但要注明哦)

2.强电弱电之分!

3.请注意:在你发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明你所用的区分标准依据是什    么?比如出自哪个国标,哪个章程或是那本权威书籍等等!

网友A:
以我作电工来说,线电压超过220v就是高压了!

网友B:
强电是用作传递电能为主,弱电是用于信息传递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⑴、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称“工频”,亦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用高频或特高频,以千赫(KHz)、兆赫(MHz)计。

⑵、传输方式不同

强电以输电线路传输,弱电的传输有有线与无线之分,无线电则以电磁波传输。

⑶、功率、电压及电流大小不同

强电功率以千瓦(KW)、兆瓦(MW)计,电压以伏(V)、千伏(KV)计,电流以安(A)、千安(KA)计;弱电功率以瓦(W)、毫瓦(mW)计,电压以伏(V)、毫伏(mV)计,电流以毫安(mA)、微安(μA)计,因而其电路可以用印刷电路或集成电路构成。
高压与低压的规定
按过去国家行业标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规定:“电气设备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 高压电气设备:对地电压在250V以上者; 低压电气设备:对地电压在250V及以下者。” 而新国家电网企业标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规定:“电器工作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高压电气设备:电压等级在1000V及以上者;低压电气设备:电压等级在1000V以下者;”

引用一哥们的话:
四者间的关系可以大概的这么阐述:
高压一定包括强电,强电不一定属于高压;
低压一定包括弱电,弱电一定属于低压;
低压不一定就是强电,强电不一定就是低压。

网友C:
简单说,高压就是主令电路,低压就是安全电压控制电路,
好学

网友D:
本来还想说说,但要找标准依据或国标,就有点费事了

网友E:
各位大虾,
以前高压和低压的分界线为1000V,现在是500V。
强电和弱电应该是36V。(不确定)
高低压之分肯定没问题,强电和弱电我个人认为没错,需要大家证实。
  • 下载积分:+1(a2103) 好象的直流1000V分界 交 ..

网友F:
    >380v(有效值)为高压,≤380v为低压。
    >36v安全电压为强电。电压需经过放大器放大的为弱电。

网友G:
    高低压分界线:有效值 380V
    强电弱电不知道,但高压下的一定是强电
    标准在哪不知道    不做学术报告
    在印象中 高中还是初中  某物理老师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高低压分界线:有效值 380V
    强电弱电不知道,但高压下的一定是强电
    标准在哪不知道    不做学术报告
    在印象中 高中还是初中  某物理老师说过

    8楼的哥们挺搞笑!“某物理老师说的。。。。。。”

网友H:
    兄弟们,不懂要仔细去查查,电气控制的教科书一般第一页就把高低电压就分清楚了,【BS 5424-3-1988】 电压小于等于交流1000V及直流1200V就称之为低压。

楼主:
    都有不同的意见!呵呵.......!
    高低压之分基本都能搞清楚,有的使用的是老标准有的使用的的是新标准!
    强弱电之分就有点乱啦!其实专业标准中没有确切的强弱电之分和这两个名词,强弱电是俗称!也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那种,这个俗称的区分依据是电流对人体的影响程度!这个电流标准想必大家都晓得了吧!不用再唠叨了!呵呵......

网友I:
安全电压一下的为弱电,现在24V为安全电压!!
yanzhi2008

网友J:
对电工来说,高压指变压器一次侧,低压指二次侧及其控制回路。
对电子技术人员来说,高于36V都属于高压范围。
个人理解

网友K:
标准还真没注意,大家平常都这么喊来喊去,依据还真没教过真
不过现在有个趋势,和以前有所不同,可能标准也在进化吧

1.高压低压之分,现在我们这一般把660V(含)以下叫做低压,10KV(不含)到660V(不含)叫做中压,10KV(含)以上叫高压,依据不知道在那里,反正平常都这样区分。

2.强电弱电之分,标准更模糊,好像搞电气的和搞电子的说法不一样,非电专业的又有一种说法,广大人民群众还有很多说法,总而言之五花八门种种不同,根本没办法统一,我们这把搞电子的叫做搞弱电的,其他搞电气的也就说是搞强电的,其实也是半通不通。

网友L:
高低压分界点在1000V.

网友M:
高压应该是10KV以上吧,以下为低压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M:
高压应该是10KV以上吧,以下为低压电吧

10KV?
哥们,你有没有搞错哟!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强电是用作传递电能为主,弱电是用于信息传递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⑴、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称“工频”,亦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用高频或特高频,以千赫(KHz)、兆赫(MHz)计。

网友O:
我最高接触的是10KV
平时都是5V-380V
现在从事PLC了

网友P:
以前都是AC为1200VDC为1500V,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

网友Q:
最新规定交流600V以下为低压,反之为高压。
强电与弱电实际是高压与低压的俗称。
任我菜

网友R:
3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S:
10楼的说的很好了,国标规定交流1000V直流1200V以下的称为低压,上面是高压。

网友T:
在电力拖动中交流1200直流1500以下称为低压 高于称为高压
在电力输送中 35KV以上称高压

网友U:
以前对地,注意是对地250V为分界线,现在的标准没见到。

网友V:
强电也要视频率而定的, 就50HZ的话,超过42伏就有危险了,要看工作情况而定,大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吧,

网友U:
两种情况:
一、电工安全规定:对地250V为分界线
二、以电器用电电压分:GB1497-1985 以交流1200V、直流1500V为界,可划分为高压电器和低压电器两大类。

网友W:
我特佩服qinshengyue哥们太有才了!是褒义好不要理解错了 我认为1KV以上为高压(含1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