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VB

楼主(2009-09-01):
关于PLC与VB,首先要感谢 litung ,他是这个问题的引路人了,我只是画蛇添足了。呵呵瞎搞了几个,也算是抛砖引玉吧,终于 yamasoxi 做出了很神奇上下循环回板线。可是感觉应该还有好多高手,就是没出来,大家要多鼓撑以多引出些像 yamasoxi 这样做出了很神奇上下循环回板的高手。

网友A:
希望各位高手能做出三菱那样的模拟软件,但软件中的模拟件可以由编程人员按需要排放。

网友B:
呵,野心真大 ^_^
那要程式語言蠻強的。
應該屬於應用程式的開發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有梦想就有希望,呵呵。

网友C:
是啊,有想法就会有行动的啊!大家努力啊!

楼主:
1楼 你好, 把你想要的 模拟件按需要排放图示出来,我试试能不能帮你来完成。

网友D:
气分不错哈,我建议楼主能否做个通用特殊模块的模拟出来,可以直观的看到缓存的数据,

网友B:
呵,樓主要寫的話,小弟給你方向參考看看。
把功能作成使用者控制項(ocx),最好要加上屬性功能。
比如:按鈕模擬
1 可以指定輸入點位置。如 X0 X1 ...
2 可以指定是復歸型/保持型...
這樣就更方便使用了 ^_^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多谢七楼指点

楼主:
又有新的作品发表了,希望能方便同志们使用。有爱好的大家要共同学习了。

网友E:
高手们。你们在说什么?

楼主:
怎么就我一个人在搞VB与PLC。

网友B:
呵,這東西本來就很少人知道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VB编一个三菱PLC的模拟软件,
如果指定少数功能还行,比如你所需要的。

网友B:
不只能模擬,換個ocx元件,就可以直接控制PLC.
用VB+觸控螢幕當介面。
實際用到生產線也沒問題。奇美電子就用了不少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G(2009-12-24):
看来遇到高手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