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3U MODBUS模块和外面几个不同厂家的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01):
我用了个三菱的3U 的 MODBUS模块,和外面的几路仪表通讯,有四种仪表,自身都带有RS485MODBUS标准协议,但是不知道通讯具体怎么搞,怎么下手,这种方案可行不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方案的价格会比较贵~~
既然仪表都是Modbus标准协议,那么他们编程上的区别也仅仅是站号的不同而已了。
不过我建议你购买一个Modbus的转换模块,庆同贸易(021-62521122)会有这样的转换模块,价格会比FX3U的Modbus便宜,且编程要方便很多,至于转换模块的资料,我曾经发到论坛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