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代替电梯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9-01):
如题
操作界面,代替内指令楼层的呼梯按钮等
监视界面,电梯当前楼层,上下方向的箭头
可以加时间显示
用三菱FX PLC
问问能够实现吗,用什么型号的HMI
程序复杂吗
触摸屏什么价位的可

网友A:
价格应该比液晶显示器贵,而且不耐用

网友B:
用触摸屏代替液晶显示屏首先价格会高很多。
另外就是在使用过程中损坏一定很多。

楼主:
哦,那只做个监控界面就行,还有通讯线要走随行电缆,通讯距离长有影响吗?

网友C:
同意!不过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