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LD X1
PLF M81
LD X81
OUTM81
请问这样的程序有问题吗?  这样的程序会出现怎么动作
这样算重复吗?

网友A:
有LD X81编写法吗?LD X81  OUTM81是多余程序
宜宾工控

楼主:
错了 是这样
LD  X1
PLFM81
LDX2
OUT M81
我厂储坯机有两处像这样的程序

网友B:
LDX1 从ON到OFF,下降沿接通M81,
而X81  ON接通M81

网友C:
没有问题。不过不科学。逻辑上有点乱。

网友D:
有点双线圈输出的嫌疑,  应尽量避免

网友E:
搞成这样不行吗?

网友F:
你這個是雙線圈。程序會以最後一個線圈的狀態輸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不过不科学。逻辑上有点乱。

不会就别出来丢人了。

那个程序一定有问题。PLC只执行后面M81的状态,前面的脉冲没用

网友H:
是的,会有双线圈错误。

网友I:
引用 楼主:
错了 是这样
LD  X1
PLFM81
LDX2
OUT M81

X1下降沿输出M81,X2立即输出M81。有问题啊,程序会双线圈。不过要搞清楚输入点X1,X2是什么,就容易理解了。做最好用X1PLF.然后ORX2.???、???

网友J:
程序错误
以下是程序的仿真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