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屏 换画面按钮无效,根本换不了,不知为何?

楼主(2009-09-01):
离线模拟完全可以,但下载到屏上就不行,换画面按钮无效,根本换不了,不知为何?

楼主:
有知道的吗,请高手指点一下。急!

网友A:
请在编辑下面的PLC控制里设置一个字地址再到切换画面里用该地址OK
lofaye work

网友B:
太简单了用位开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