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PID参数合适

楼主(2009-09-01):
[公司有台轧机,当速度提高到每分钟70米时,每联轧辊间的速度就不能同步,张力轮上下跳动非常厉害,看一下触摸屏里的PID参数,P=8,I=0.1,D=0.02,请各位大侠看看这个参数设置有什么问题吗,怎么样才把各联的速度调整到稳定的状态.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不一定是PID的问题,如果觉得一定是PID的问题,这样的情况把P慢慢调低,I慢慢调高看看

楼主:
那楼上大哥哥能不能给小弟一点意见啊

网友B:
P为震荡幅度,I为响应时间,P越大震荡幅度越大,I越大响应时间越长,根据现场要求,自己修改,调节到最佳就好了(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1(wsandlqj)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基本同意楼上的意见,先把 P适当调小,再加大I值看一看,当然别忘了查一下给定和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