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09-09-01):
三菱触摸屏除了安装工控程序以外,还需要安装别的程序吗

网友A:
还需要安装GT软件和仿真软件

网友B:
如果是新买的,里面没有OS系统,那就安装OS操作系统.如已有,则直接用吧.但要调试或修改,则需要在电脑里装GT软件.触摸屏本身不需要装软件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