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触摸屏,我请教各位大侠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9-02):
各位大侠!
我用
信捷
触摸屏,有几个不会的地方,望各位大侠指点啊!
正常时显示的是一个运行画面,
触摸屏里也建了一个报警画面,我想在有报警产生时,直接跳到报警画面(这个问题可能威伦版块有人提问过,但是对于信捷我不太清楚),又当报警条件自行消除后,由报警画面自行返回到运行画面,能否做到呢?先谢谢了啊!

楼主:
各位工控高手,有知道的,给点意见啦!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 EVIEW的屏 供你参考
欲实现 : 屏在自动画面时如果发生报警,屏自动弹出报警的窗口画面
做法:首先 在PLC内写程序:如图 PLC
接着 在自动画面内做一个窗口画面,窗口画面的属性如图2

网友A:
我日 图没上去 再来一次
PLC:
屏:

网友B:
EVIEW的屏的画面切换可用一个位元件去切换他 在PLC程序里
lofaye work

网友C:
三菱和PRO FACE的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一般报警了。就自动跳出报警画面了。要按复归才行。如果报警被消除了。变成空白的了。搞一个键“返回”,设定为上层。就会返回刚才显示的画面。不知道其他的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