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PLC通过485控制6台变频器 以前是好好 现在突然不能通讯了。 仁兄们分析下 可能是哪些情况?(PLC其它控制是好的)

网友A:
问题只能出在PLC上或主通讯线上,看看有关设置是否被修改

网友B:
那可能是通讯的线路及连接的端口问题了.
  • 下载积分:+3(w65416350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那检测485通讯口是否正常发出数据有哪些方法?

网友C:
    用串口调试工具看看串口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不用串口调试工具 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D:
    看通信公共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