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9-02):
K2Y0,K3X0是什么数据结构啊 ,找遍了说明书也没有找到

网友A:
K2Y0,其实就是代表y0,y1,y2,y3,y4,y5,y6,y7;
K2为位数,是4的倍数,K1代表4位,K2代表8位,K3代表12位,依次类推
Y0就是起始地址

网友B:
引用楼主dlli于2009-09-02 11:21发表的 一个小问题, :
K2Y0,K3X0是什么数据结构啊 ,找遍了说明书也没有找到
看书不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