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导线选择是怎样的?主要是哪些依据?有哪位能解答一下的?

网友A:
你在网上找一下吧,好像有个什么电工口决,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告诉你了.

网友B:
如你的问题
导线主要依据所要导通电流选择导线的截面积,依据电压选择绝缘强度。
一楼讲的电工口诀也是很方便的依据

网友C:
线截面积=2/3负载功率(KW)铜线

网友D:
设备负载(cos∮=0.8)            暗敷四根单芯穿塑料管,环境温度35℃            明敷,环境温度35℃        按经济电流密度算(5000h以上)
220V设备功率    380V设备功率    载流(A)    选配开关(A)    导线截面    载线最大载流(A)    导线载面    民线最大载流(A)    导线载面    导线载流(A)
0-1KW    0-3KW    0-6    10    1.0     8    1.0     16    2.5    5
    3-4KW    6-8    15    1.5    11    1.0     16    4    8
1-2KW    4-7KW    8-13    20    2.5    16    1.0     16    6    12
2-3KW    7-9KW    13-17    25    4    21    1.5    20    10    20
3-4KW    9-11KW    17-21    30    6    27    2.5    27    10    20
4-5KW    11-16KW    21-30    40    10    38    4    36    16    32
5-7KW    16-21KW    30-40    50    16    49    6    47    16    32
7-9KW    21-28KW    40-53    60    25    64    10    64    25    50
9-12KW    28-35KW    53-67    80    35    80    16    90    35    70
12-15KW    35-44KW    67-84    100    50    101    25    119    35    70
15-19KW    44-56KW    84-106    125    70    128    35    147    50    100
19-23KW    56-70KW    106-133    160    95    160    50    185    70    140
23-27KW    70-81KW    133-154    200    120    185    70    229    95    190
27-31KW    87-94KW    154-179    250    150    216    95    281    95    190
31-35KW    94-106KW    179-202    300    185    242    120    324    120    240
    106-162KW    202-308    400    2*120    370    150    371    150    300
    162-189KW    308-359    400    2*150    432    185    423    185    370
    189-212KW    359-403    600    2*185    484    2*120    648    2*120    480
    212-315KW    403-598    1000            2*150    742    2*150    600
    315-400KW    598-760    1000            2*185    846    2.185    740
说明:电气设备容量与导线安全电流估算值:本表计算条件为:   cos∮=0.8(电机)cos∮=0.45(日光灯)                                   三相容量35KW(单相12KW)以下的设备按经济电流密度配线时,可用于穿塑管暗敷:三相容量35KW(单相12KW),以上的设备按经济密度配线时,只用于明敷。
      1(A)≈0.438(KW)                                 安全温度35℃
      1(KW)≈2.28(A)                                   安全系数K=1.2(计算结果取整数)
                                                 电子镇流器=cos∮=0.55-0.6电感镇流器cos∮=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