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

楼主(2009-09-02):
三菱PLC子程序如何建立

网友A:
如何建立?什么意思
编写好需要的程序,在条件满足的时候,用CALL指令调用就可以了!
自动手动不同状态一类的程序,可以用此指令!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最好查阅手册,手册上的资料是最权威的,而且,也很详细。

网友C:
这又一个样本程序,请参考

网友D:
手册上有啊,找本手册看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