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调速器弱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请大家帮助一下:我的控制要求是有时候要在电机额定转速以下(调压调速)运行,
有时候要在额定转速以上(弱磁)运行,用590调速器怎么接线,参数如何设置???
弱磁的接线方式与额定转速以下(调压调速)的运行方式是不是一样??

网友A:
在基速到达1500rpm后,加大励磁回路中串入的电阻,减小励磁电流,转速就上去了。此时电机工作在恒功率状态下。

网友B:
590有弱磁的功能,关键是参数的设置,比如励磁控制方式一定要电流,要允许调速器工作在励磁的条件下,接线好像没什么区别。我没用过弱磁的方式,你自己多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谢谢大家!!
1、串电阻比较麻烦哦。
2、接线不变,只改变参数的话,正常时是运行在额定转速以下的,那当我要电机运行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器需要什么条件呢???是不是还是靠给定(与调压调速一样)来改变呢???

网友C:
接线是一样的,只要在把参数设定里的磁场控制里的弱磁允许改成使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