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09-02):
我们有台设备上的OMRON PLC 接口无输出,其接口为OD219.请教论坛的师傅们 欧姆龙C200H od219能否用别的型号代换,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可以用CQM1H或CJ1M。

网友B:
关键是其它型号IO点不够,OD219为64点输出,如果IO点够用,可以考虑OD218,32点输出。一般都是用原型号更换,代换会出现要重新设置PLC参数,可能还需要更改线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