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GOT的多国语言设置

楼主(2009-09-02):
三菱GOT可以使用注释组实现多国语言的选择
STEP1 新建一个项目,选择GT1000系列;
STEP2 点击【系统环境】----【语言开关】进行以下设置:
STEP3 点击【注释】----【新建注释组】:
STEP4 在新建的注释组选择字体种类(本例设置3种):
STEP5 打开注释组编辑:
可以看到可输入3种注释,该处即为第4步设定字体种类后自动生成的。
将1写入为英文,2写入为简体中文,3写入为繁体中文。
下载积分:+5(zyfzxh)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下载积分:+4(qinshengyue) 非常好,以后应该用得上!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STEP6 编辑项目,制作3个数值设定开关,其开关元件皆设定为D0,设定值则分别为1、2、3(对应上步设定的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STEP7 制作一置位开关,软元件为M0,文字设定选择为“注释组”,注释组设定固定为“1”(我们就新建了这1组注释组),状态处选择注释号为“1”----对应注释组组编辑的1#注释。
STEP8 同样制作复位开关、状态反置开关以及状态指示灯各一个,软元件都对应M0以便于模拟。
项目编辑完成,保存后看模拟效果。

楼主:
模拟效果:
1. 默认字体为中文简体
2. 点击“English”
3. 点击“中文繁体”
项目文件:

网友A:
大师就是大师。猛。学习了。问:三菱的哪些系列和型号的有这个功能?如A系列的都有吗?F系列的呢?F940、F930的有吗?多谢!!!!!!!!

网友B:
高手呀。谢谢版主了。

网友C:
不知版主的软件版本是多少。2.82没有下面的选项。

网友D:
GT11系列的有这个功能,F系列的没有
下载积分:+2(sjm213)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版主的软件版本是多少。2.82没有下面的选项。
2.90版。低版本的是没有这个选项。不过这个选项不太重要,不用设定。
另外有的连“文本”设定“注释组”的选择都没有,那么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注释显示元件来实现。

网友E:
请问楼主的版本是多少?我的好多不一样?选项都没有!

网友E:
看到了,楼主高啊!我试了一次不成功,再试试

网友F:
版主出品 ,必属精品.
很多大品牌的触摸屏都有多语言显示功能.当一种设备对多个国家的最终用户这个功能就很有用了.

网友G:
哈哈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H(2009-11-16):
先顶一下!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I:
真是好东西呀,谢谢了
QQ:532904130

网友J:
谢谢楼主,以学了一招.

网友K:
学习了.在用的时候本来已经是中文版本了!已经汉化了.特别是台湾用的PLC和触摸屏牌子!繁体中文和英文都有...

网友L:
版主真是强人,多谢啦

网友M:
楼主的是2.92的英文版本吧,我的软件版本低按楼主的操作做了一个画面摸拟不能显示文字。版本低的朋友看我这个能不能适合你用。 语言切换画面.rar (20 K) 下载次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