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加密高手

楼主(2009-09-02):
如何设定时间到让PLC自动加密
lofaye work

网友A:
定做PLC应该可以

网友B:
个人用程序自动给plc加密好像还是不能实现吧,再说现在的解密软件那么多加密也没多大意义,我一朋友试过将plc传输口的接线搞乱,只有他改动过的电缆才能通讯,这样对付一般的人好像还比较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