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安装后,运行所遇问题

楼主(2009-09-02):
XPSP2系统。安装STEP5后运行提示:XMS不足,如何解决?(2G RAM)请高手赐教?

楼主:
屏幕提示:
Critical Error:No Himem.SYS or not enough XMS-MEMory
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A:
因為Step5是應用于dos 系統。
熟悉Dos系統的人都應該知道Himem.sys這個管理上位內存,需要在config文件中配置。
而Windows系統使用了自身的內存管理程序,所以你要找一本Dos系統或者Windows系統下如何配置Config的書來看看。

网友B:
把补丁打全
Step5 7.2H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