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W出错!!!

楼主(2009-09-02):
安装了从工控家园下的GPPW8.52中文版的编程软件,安装后不能新建工程,出错提示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重装系统也不行,我用的是WINXP SP2。换SP3系统也是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还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建议用光盘一步一步的安装版的,最好不要用GHOST版本的。特别是精简优化过的,安装这个版本的软件,更是无效了。

楼主:
郁闷啊,我装了8.72版的英文,就可以打开,也可以连线
但是QP有出问题了。不能联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