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出了问题,请帮忙。谢谢各位

楼主(2009-09-03):
我的fx2n-64mR与电脑无法连接,用了两种软件都不行,通电显示 cpu-E指示灯闪烁。我将指示灯和通讯板那一块整个换另外一块就可以,我想用电脑连接维修,但它又连不上电脑,请各位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接口通信板坏了

网友B:
通讯线坏了

楼主:
谢谢一楼,是维修还是更换,我有点困惑,烦请给点意见,再次谢谢!如果更换,能否买到配件。

楼主:
谢谢二楼,通讯线是好的,因为我用这条线可以给其他plc编程

网友C:
你这是可能是通讯芯片烧坏了。CPU闪烁,说明CPU还是有点问题 的

楼主:
请给个结果,换还是修,谢谢!如果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怎麽下决定。再次谢谢你。

网友D:
如果是坏了,建议不要去修

网友E:
我也是这样想的,换一个好一点,我想CPU可能有点问题,就是修了也不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也认为是应该更换,那就结案啦。再次多谢各位!

网友F:
如果动手能力可以的话,还是可以修的,不行的话还是换吧

网友G:
换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