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扩展

楼主(2009-09-03):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PLC的通讯扩展板在使用时,要不要在程序中写入一段特定的程序呀。本人用FX2N-422-BD连接时无法通讯,是何原因?
我用来连接电脑读写程序的,电脑显示找不到端口。

网友A:
通讯扩展单元,有示例说明书的。具体看你是要与什么设备通信,各种工控设备的通信代码不是统一的。要看具体厂家的代码资料,写入相应的代码。

网友B:
你是和什么联系,写清楚一点,出错的提示是什么也要写出来,要不别人怎么帮你找原因呀。

网友C:
不知道你连接什么设备,要是GOT 的话是可以直连接的,不用写程序

楼主:
我用来连接电脑读写程序的,电脑显示找不到端口。

网友C:
你是直接用电脑上的RS232接口,还是用USB转RS232接口的线呀,要是用USB转RS232线,那要看看你的USB转RS232接口的线了

网友D:
直接在PLC的通讯口上就可以通讯了,但要注意通讯线的接线方法。
学以致用!

网友E:
不对呀,电脑没有422接口的。不能连接的。

网友F:
连电脑的232口要用232BD板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G:
e:为何我用三菱解密元件解PLC密码再读PLC程序但读不到扩展程序的?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