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喇叭发出声音?

楼主(2009-09-03):
fx2n-32MR 如何控制喇叭发出声音,使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喇叭在什么地方呀,没看到PLC有喇叭

网友B:
继电器的不行,弄个晶体管的是可以的,用脉冲输出指令,定时器振荡,M80XX输出都会响

网友C:
如果你用在报警上面,可以用M8013秒脉冲嘛。

网友D:
建议使用蜂鸣器稳定些 ,指令应用特殊继继电器如m8012 可以产生100MS连续时钟脉冲,也就是间隔0.5秒转换一次 提醒蜂鸣声,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