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是新手,
一台单独的电脑,下载一个编程软件,能单独的进行编程和调试吗?
还需要准备其实的条件不?

网友A:
举个例子吧,VB或VFOR都是这样,下载到电脑里后,安装,运行,就行了,不需要别的条件了.但其他的编程软件什么情况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A:
PLC 方面的也是这样,有一款仿真软件就是下载下来,直接运行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视软件面说

网友C:
楼主说的是PLC还是触摸屏编程软件?
它们也有独自进行编程且带仿真调试,也有的要另外安装仿真软件才能调试的。
不过没有实体PLC和触摸屏,很多功能或控制要求试不出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假如是调试PLC或触摸屏的话,最好是有实体器件,因为仿真和模拟调试时有很多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E:
这就是仿真与实际的差别啊,仿真中基本都是理想状态,到了实际中不一定可靠!
新手就是应该先从仿真做起!

网友F: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过一般来说,PLC的编程在电脑上仿真和实际设备上使用还是有差别的。PLC的编程调试,除了电脑,编程软件以外,还需要对应的通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