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遇到一难题。在一台铣床上安装了一个分度头。使用的是三菱的MR-E系列500W伺服电机。分辨率是131072.
分度头上的机械变速比是1:180。
现要求只要输入等分数值,分度头就能连续循环分度。要求精确到1".
请各位老师帮教教我,这一段程序要怎么写!谢谢!

网友A:
什么系统,什么配置?PLC+模块?

楼主:
系统FX3G。伺服MR-E系列500瓦。无模块。分度头变速比1:180。
谢谢老师!

网友B:
不要用伺服马达做分度,因为会出现累计误差,特别是你这样的系统配置,为何不试一下CKD 等度分割器与东方电机的等分器, 控制精度在,+—0。01度,如果需资料,请把邮箱发给我,我发给你,QQ  491576510

网友C:
这个系统应该很好做的,用MR-E加1:180的机械比,精度做到0.001度没问题的

网友C:
说的简单点就是,你自己算一下,你输入的分度数换算成伺服电机的步数,再通过相对定位指令用PLC本机的Y0发出相应的脉冲数就可以了,用伺服做相对定位不存在楼上所说的积累误差!!我给你做个例子,比如要设定30度,精度为0.001度(就是伺服电机走一个脉冲,机械头走过0.001度),精度确定好了就要确定电机的电子齿轮比,电机走180转机械头走一转(360度),那么360除以0.001再除以180等于2000,就是说应该把131072的辩率通过电子齿轮比化成2000,这里教一个诀窍给你们,其实电子齿轮比就是131072比2000约分到最简就好了。接下来就简单了,只要拿你设定的分度数除以精度就是电机要走的脉冲数(30除以0.001等于30000,电机走30000个脉冲),用相对定位指令发就可以了,电机走的速度随便设定一个,一次定位结束,处理完相应的动作,循环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伺服定位程序。。

网友B:
好果你的线路抗干扰性差, 就会出现脉冲丢失现象,你怎么处理, 在加一个编码器

网友C:
柜内就一个伺服和PLC,都放在旁边,有什么干扰呀!!这种定位系统我做过不下20套,从来没有什么问题,是最典型的伺服定位系统,如果伺服的可靠性值得怀疑的话,数控系统就不要出了!!

网友D:
伺服 还加编码器........?

网友E:
     比较简单的程序,如果需要我帮你编一下也行QQ355831828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前几天出差了。去了山东。
因为是机床,所以要考虑到一个加工节拍的问题,当细分精度越高,那速度就会很慢。
在1:180的变速比下面,如果考虑到速度的问题,那对干扰的问题就突出了。
为了达到一定的精度,和速度,到最后估计PLC一个脉冲最少要达到伺服电机转动一个很明显的角度了。
再加上是做齿轮的,而在齿轮上,这个分度的值基本都不可能是整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简单的程序,如果需要我帮你编一下也行QQ355831828

老师好!
能帮我计算一下吗?
38等分一个圆盘。这样的系统和电机配置。分度一次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
看来只能采用有加减速的脉冲了。而且在定位完成后,还得解除伺服的使能。否则一有干扰麻烦就大了

楼主:
那位老师有好的办法呢?教教我!谢谢啊!

网友B:
为何不试一下CKD 等度分割器与东方电机的等分器,特点分割度数可以通过程序随意改变,也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控制精度在,+—0。01度,如果需资料,请把邮箱发给我,我发给你,QQ  4915765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试一下CKD 等度分割器与东方电机的等分器,特点分割度数可以通过程序随意改变,也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控制精度在,+—0。01度,如果需资料,请把邮箱发给我,我发给你,QQ  491576510

控制精度要求以秒为单位。0.01°等于36″啊。精度不够。

网友B:
你那个是什么系统  ,CKD 等度分割器这个精度还不够! 这东西在加工中心上使用都没说精不够的,

楼主:
要求38等分一个圆。等分精度在+—2″。1°=60′=3600″。
0.01°=0.6′=36″。
就这个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