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OT1000系列的怎么实现中英文切换

楼主(2009-09-03):
英文页面都做完了,必须还得做一个中文页面吗?? 、
那样很累啊! 有没有别的办法?
大家谁搞过这个,又没有高招?

网友A:
不需要,可以设置语言切换软件,然后把你所有涉及到文字的部分全都用注释组的文字,这样就可以通过改变语言切换软件的值来切换界面语言了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507.html
近期问这个问题的果然比较多。

网友C:
建议你做两页,因为用多语言切换的方式,字的长度容易超出,界面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