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

楼主(2009-09-03):
请问各位高手速度程序怎么写,不用AD模块。 用脉冲信号~~~~~~~~

网友A:
是用plc吗?想达到啥效果呢?

楼主:
用FX2N的PLC和威纶通的屏 想在屏上显示电机转速 用接近开关 不知道这个PLC程序怎么写

网友B:
参考SPD指令。或者自己规划一段跟这个指令相似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380伏4极(1400转/分
请问常用380伏4极电极启动3秒钟时的转速是多少?
看你的加速时间是多少,最高可以达到你的14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