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im仿真问题??

楼主(2009-09-03):
以前都是做好画面,直接传输的 ,现在想用仿真玩玩,出现以下画面,请问是什么问题??
我的方法是启动GT sim 导入GT designer 画面,启动模拟显示如上图,请问:
1、用GT Designer2 做了一个简单的按钮 和灯 如1所示;
2、打开DT simulator 启动后画面为何只有一个圆圈,没有显示按钮 ??
但是点击按钮附近按钮出现红色 如图3
请问模拟画面为何不能正确显示,我的方法对吗?如果不对 正确方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你的操作应该没错,可能你的按扭没有设置颜色。

网友B:
要结合PLC程序模拟,Y10如何ON?

网友C:
程式可以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