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编辑画面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在维纶编辑软件中编辑好了画面,软件版本为最新版2。7,用离线摸拟时在PLC机型中选择任何一中PLC,如FX2N,画面上都没有按扭图形出现,只有文字显示。而PLC机型选择本机,就可以离线模拟控制,请高手指点。急!!!
indirsty

网友A:
要先保存工程,然后编译,最后才能离线模拟
indirsty

网友A:
你是 按这个顺序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