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不能创建工程

楼主(2009-09-03):
我安装GX-DEVELOPER7能用,但是安装GX-DEVELOPER8却不能创建工程,也不能打开文件。我按照站长的提供的6种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难道真的要重装系统吗?请高手赐教!
台湾永宏plc

网友A:
版本问题,建议装GX7.0的,比较稳定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重新下个软件

网友C:
XP的版本问题.重装也不一定.还是用7.0的吧

楼主:
但是哪个版本的XP可以装GX-DEVELOPER8呢?

网友D:
系统有问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许是装的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你安装的时候子目录过多啊,我装的时候没注意也是这样,装了好多次都是这样,后来我直接装在了D盘下就可以了,要不直接在C盘下野可以,试试看吧

楼主:
不是啊,我直接装在C盘或D盘的根目录下都不行啊!但是GX-DEVELOPER7随便怎么装都可以!

网友F:
重新装电脑 先装GX程序 再装其他程序就OK了

网友G:
教你一招,绝对可行: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2: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打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3: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

楼主:
9楼的哥们啊,我是刚装完系统就装GX-DEVELOPER8,连杀毒软件都没还装啊,不然什么叫郁闷!你那方法或许对装过三菱软件的系统有用。

网友H:
哥们:你好!不能创建工程,但是你能打开工程吗?如果能打开工程而只是不能创建工程的话,那就是你安装软件的时候,有些功能没打勾,如果不是,那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I:
装软件时,不要选择监视专用的了

网友J:
我的经验:GX7好装.GX8改过N次后,每次都能装成功. 1 GX8要装较完整的XP系统,安装时间20余分钟,不要装只有7\8分钟的XP,它省的太多. 2 GX8直接安在C盘. 杨站长讲的很好,概括的很完整. 如果你按我说的搞好了,请给个通知:aabbcc296@163.com
GX-DEVELOPER8不能创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