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指教一下,双轴自动化需要怎样的数控设备?

楼主(2009-09-03):
一台半自动机器,就主轴有一个普通电机.X轴与Y轴是手动的,现在想实现X轴与Y轴自动化行走,,请问需要安装什么数控设备?
以下为我所知道的就这几样 : PLC , 变频器 , 步进电机加驱动器, 电气控制柜.
由于对数控完全的空白,这几个都是在网上知道的 ,所以恳请高手能帮我补全还需要什么东西,希望知道都要什么数控电气设备,然后可以有条不绪地一样一样地学习.
由于太菜了 问题提得好像不怎么清楚, 望高手能辛苦一下您的眼睛, 帮帮忙 谢谢 !

网友A:
如果你不要圆弧插补功能,直接用三菱的1NMT系列PLC就可以实现两轴点对点定位了

台湾永宏plc

网友B:
永宏plc 单机可以带4轴,可以试下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C:
普通电机,手动的.?首先要知道X,Y轴是干什么的,其次要求的速度和力矩等才能选伺服电机,或变频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和她们的驱动器。搞定了这些,选PLC还要注意点数和精确度,特别输出继电器的选型一般要晶体管型的。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用PLC配个屏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是类似车床的东西,我想那就要买一套数控系统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看来我还需要恶补基础知识才行.

网友D:
高精加工选进口的,便宜的日本FANUC,德国的SIEMENS伺服控制,不是很高精度的选国产高端的华中,广州数控,或者是低端的北京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