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

楼主(2009-09-03):
请问各位师傅:低压电缆用兆欧表测小于多少为不合格?

网友A:
在书上介绍说,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不小于0.5兆欧,在电力系统的对地的绝缘电阻不小于0.5兆欧.否则就是不合格.

网友B:
是0.5啦,这个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