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2n-32mt不支持脉冲输出吗?

楼主(2009-09-03):
如题!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的啊
下载积分:+1(hanqi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FX2N系列的只要是晶体管输出的都支持
下载积分:+1(hanqin)

楼主:
知道了,它不支持drvi drva 指令,支持plsy 和plsr指令。

网友B:
drvi drva 指令是FX1N系列专用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