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的PLC输入怎么接

楼主(2009-09-04):
刚刚接触三菱PLC,请问FX2N系列的PLC输入怎么接,以前一直用的西门子的是直接接24V进去给信号就可以了,不知道三菱的是怎么样的接法啊?谢谢各位了

楼主:
在线等待,谢谢各位啦

楼主:
各位大哥要输入什么信号给X0它工作啊?还有三芯的PNP传感器要怎么接进输入啊?急啊、、、、、、、、

网友A:
PNP的不好接,要不通过中间继电器或反向器。日系的一般是NPN的。如有接法也不是很正规。

网友B:
COM与X0短接就是X0输入

网友B:
三线接近开关,棕色线接24V,蓝色线接COM,黑色线接X*** ,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下手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网友D:
你这个问题都要问?那你还是好好看手册吧.好好学习的态度不是什么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