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问题

楼主(2009-09-04):
两台循环水泵,4kw工频启动,一用一备,运行水泵故障自动切换备用水泵,自动切换新号是靠那个控制点给定的?有图的话求张图,谢谢。

网友A:
是靠接触器的常闭触点给的

网友B:
取个故障信号出来

网友C:
看这里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44624

网友D:
看看这样行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改动一下。

网友A:
5楼的只能是热故障转换到2号泵,不完善。1、能应该相互转换2.只要接触器不吸合都会切换到另一台。
设计:3档切换开关具备1用2备、2用1备、手动;当切换开关置于1用2备时给2台泵的接触器的线圈都通电,不过在2号泵的控制线路中加一时间继电器的常开(延时接通),这时1号泵直接得电启动,2号泵和1号泵互锁不能启动,当1号接触器由于某种故障掉电,2号泵就自动投入(若开始时1号就不启动,延时到后2号就能启动);打到2用1备时,原理一样。

网友E:
方法很多呀,最好从热继电器辅助触电的呀,

网友F:
只能是接触器的常闭点给信号了

网友G:
这问题这么 简单 楼主仔细想下就可以得出来的 只要加个触发 条件 就 可以的 呵呵

网友H:
这图不大,怎么会提示超出300K呢,只好压缩了。

网友H:
如上图,可两台同时使用,也可单台使用互相转换,如:按下S3联动按钮,KM1得电自锁,松手S3复位K3得电闭合,M1运行,K1动作;当M1失电时K1也失电复位触合KM2。互换同理。k1、K2、K3可选用MY4NJ继电器,建议每台电机各自使用一个漏电保护开关,也可把KM1、KM2与触合按钮常开点并联的副触点分别改为k1、K2,这样无论是漏电保护掉电还是过载掉电,都会转换到另一台,要注意的是需用220V作控制电源,FR要禁止自动复位。

网友I:
我同意6楼仁兄的看法一般的水泵用还可以,消防用一定要搞安全点。

网友H:
我重新看了在10楼发的图,我觉得还可以加一个故障报警回路;两台电机只要启动其中一台,k3就闭合,当出现故障时转换到另一台也出现故障时就会输出报警。

网友J:
方法有很多,可靠为原则

网友K:
可以采用水泵的报警信号和停止型号来启动备用水泵啊

网友L:
建议在故障后延时启动备用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