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DP通讯怎么连接?

楼主(2009-09-04):
DP通讯连接是怎么连得?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是不是比光缆经济?

网友A:
不就是从总控台这边引通讯线到各个机组的PLC上不就得了,然后总控台这边再编好程序就可以了,大体上就是这样,我跟别人后便弄过DP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