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各位大虾,我这里有一套电镀设备,其中有个电机是1.5KW的,采用变频控制,设备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之前都是好好的,但最近总是会出现过流的情况,这类故障都是发生在低速转高速的时候出现,变频器报警,显示加速过流故障,我想请教下为什么之前都是好好的,现在就会出现过流情况呢,难道时间用久了就会这样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解决呢?变频器是采用三菱E540的,声明所带负载没有大的变化

网友A:
一般情况可以加长加速时间,或者用矢量控制。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请加速时间稍微调长一点,你现在是几秒?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时间长了,是否是设备的润滑情况不好。可以试着延长加速时间看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楼上都对,应该加长加速时间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把加速时间延长了,但还是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还有,为什么之前都是用的好的呢?怎么会突然过流了呢?奇怪!~

网友E:
    监控一下过流电流是多大

网友F:
    设备时间长了,润滑都不好,负荷就会加大,楼上的各位朋友讲了,把加速时间加大一点应该就会好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呵呵!最好设备加点油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在整个运行的周期中,这类故障只会出现在一个低速转高速的位置,其他地方转换都正常,后来我把“报警发生时再试次数”这个参数调整为2后,设备就会正常运行了,但我是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对变频器或者电机有不好的影响呢???谢谢

网友H:
    只要能确认没有外部故障原因,应该没问题,可以那样设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电机加油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是你的泵的 因为你是电镀和其他的设备不一样!  里面含的化学物质太多
容易把泵头卡住  我就遇到过好几次!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这个 问题  可以  调整变频器的 参数  可以 解决 我 也 遇到过好几次同样的 问题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可能是你的参数有给人家调到的, 加速时间不要调太短了

网友M:
    变频器误报

网友N:
    调下时间,润滑做的怎么样啊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想不通这个原因,问题居然出在电机线上,但是个人认为跟它的故障现象不太相符合,因为之前故障总是出现在运行中的某一个位置,其他地方行走都很正常,这样的现象跟问题所在(电机线问题)难道想符合吗?望高手们指点,后来换了根线问题就解决了,本人甚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O: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想不通这个原因,问题居然出在电机线上,但是个人认为跟它的故障现象不太相符合,因为之前故障总是出现在运行中的某一个位置,其他地方行走都很正常,这样的现象跟问题所在(电机线问题)难道想符合吗?望高手们指点,后来换了根线问题就解决了,本人甚是摸不着头脑。。。

    电机线有什么问题?能讲一讲分享一下吗?

网友P:
    不会是偏相吧,因电机线阻值不均衡造成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Q:
    确定外部电源电压是否有变化!检查断路器和接线端子是否良好!降低载波频率!试试看!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把加速时间延长了,但还是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还有,为什么之前都是用的好的呢?怎么会突然过流了呢?奇怪!~

    机械故障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机线有什么问题?能讲一讲分享一下吗?
因为是用扁平电缆线,很难查到问题所在,但是把整根线换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真是摸不着头脑啊,怪了!~